y450 烧成这样还有救吗?

楼主(2014-06-11):
pc113 烧焦  主板烧了个洞 ,现在 vin 在这个地方接地了,估计板子里面短路了 ,还有救吗?要不要截肢?

网友(点评):
割了吧,都烧焦了!

网友:
修也是浪费时间,估计没救了。

网友:
看在边上的位置,布线又少,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使劲挖洞 直到不短路    为止

网友:
只要板层无信号走线,可以挖个洞,直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目测应该是可以修复的,直接用剪刀剪去那块板子(背面不能有原件)然后打完19V对地正常的话开始通电看看19V断线的地方是哪些,飞线一下既可继续维修后面的故障

嗯 刮骨疗伤 注意1.处理干净烧坏的地方2.处理的时候注意原件走线就好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 先把烧糊的地方刮干净

网友:
7楼说的没错,直接剪去。然后看看。

网友:
尝试下   会有可能的

网友:
    把那块剪了。。  这有什么的。

网友:
有可能修好啊,,之前也遇到个这样的,,上电哪都冒烟,抠好的,

网友:
这种是不好修啊短路要解决起来都难啊

网友:
你看下  哪里里的 信号那些多不啊  不然还是可以弄的 但是建议还是不要搞了  很有可能  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修修试试。

网友:
估计修好也怕不稳定

网友:
估计很难了,直接换吧

网友:
我把烧坏的地方剪掉了 vin还是短路,把vin 输入断开 把电容都拆了 烧机试了下 大短 板子里面发热 ,板子没办法再剪了 ,只好放弃了。

网友:
先挖个洞吧~又要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试试刮骨疗伤吧

网友:
可以试试么

网友:
刮骨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