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CPU下管G极悬空会怎样???

楼主(2014-06-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CPU供电的下管G极悬空会怎么样那?????

网友:
会烧一堆东西

网友:
负载会烧   。

网友:
那CPU会挂吗?

网友:
cpu 电压应该的出 不稳定 没试过  是上管会烧cpu吧

网友:
CPU  不一定会烧

网友:
管子是肯定烧了,短路估计还会导致负载,滤波电容芯片等烧了...

网友:
会的, 看什么U了

网友:
下管G级悬空 D级的电压就会被拉低 然后上管负载过大 直接挂 再然后吗 看你是什么CPU了

网友:
有机会的话试一下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
拿一片板来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