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NF725-C35主板 奇怪的掉电

楼主(2014-06-11):
一块V星N725-C35 刚接到主板,开机不跑马,有复位。遂测全板电压,都正常。马上去官方下BIOS ,开刷,刷好开机,故障依旧。本人映像中好像这个主板不能用官方给的BIOS ,找度娘,果然如我所料,要刷NF725-C21的BIOS ,V星真的很坑爹。
   接着开机,一路跑马。呵呵 收工。
  等等,这才只是一个开始,进BIOS调完时间,F10保存,靠。。。。断电了。心想有的主板保存BIOS时好像要断电,再重启。就等主板重启吧,10S  20S 唉,*脏话*不起来了。继续开机跑马到D5掉电了。悲剧了。。。。。 换内存,还是一个鸟样。拔掉CPU12V供电。故障依旧  排除CPU供电部分故障。看来就只有上BGA了  单桥,直接上bga 。BAG好了 开机正常呵呵  看来是桥虚了
     继续进BIOS设定 F10保存。咦 又断电了 我XXX 省略一堆。
     静下心来,理了一下思路。刚上BGA是去了主板电池,马上cmos放电。呵呵开机正常不掉电
     到这里就没思路了 难道是CMOS电路问题。没图纸很郁闷
  求高手指教  万分感谢   CPU换过 只要放电后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如果在系统下重启 就会成为关机
然后开机就是D5处掉电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果然没人帮忙  唉

网友:
放了电就正常,放电后CMOS设置就没了对吧,那说明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同意4楼,放电后能正常使用,也就是CMOS清空就能用,但是保存后就不能用。说明还是BIOS问题,看能不能找张好的板,备份一个BIOS再刷进去。

网友:
这种问题刷BIOS有用吗

网友:
努力学习中呀

网友:
楼主你的有搞好嘛

网友:
BIOS程序和RTC电路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