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1):
一客户送来一华硕F83VF的机器,客户说在别家修过没有修好,叫我帮他看看,小弟刷刷就拆开了,我看了看主板,EC被动过,BIOS被刷过,于是我查了查EC的供电3.3V的电压都有,ECRST也有3.3v,LIDSW也有3。3V, 当测EC的120脚  ACIN_OC#时发现为3.3V,此时我笑了,原来上家估计是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信号了,于是我直接把120脚对地拉低电压后按下开关,亮机了,于是我一路追查,发线ACIN_OC#来自充放电芯片MAX17015,于是我二话不说直接换了17015,结果意外发生了,17015的ACOK#还是为高电平,不应该啊,于是接着查17015的17脚ACIN时,发现电压只有1.2V,发现ACIN原来是有2个电阻分压产生,直接把R8800拆下来发现一端轻微腐蚀了,找了个100K的电阻装上去,测17015的7脚发现为0V了,终于为低电平了,按下开关,指示灯一闪而过,熟悉的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ASUS F83vf .pdf

顺便传上图纸

网友A:
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 ,照成不触发, 楼主直接秒杀

网友:
卤煮好流弊啊

网友(点评):
你没有感冒吧?说话鼻音那么重,去喝点999感冒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 ,照成不触发, 楼主直接秒杀

其实只要懂上电时序修这类问题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懂上电时序修这类问题也简单,

恩,难的是信号部分

网友:
最近上火吃麻辣烫。。。。。。。。。。。。。。

网友C:
楼主 现在接到的故障笔记本  用1310的EC 多吗?就是ene厂商的

网友D:
细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现在接到的故障笔记本  用1310的EC 多吗?就是ene厂商的

少啊,是不是那种大EC啊?机器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

恩,维修是必须得细心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机就是一定要细心

网友:
怎么知道BIOS被刷过的啊

网友:
写的很好,借鉴一下

网友:
Bios 被焊过 判断被刷过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E: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楼主,此机故障点是发到EC的ACIN#为高电平造成的,正常应该为低电平,恕我愚昧,想问下,这个ACIN#到EC到底应该是低还是高,我看有的资料上面说正常应该是3.3V才对,可看了你的文章后,真的把我搞糊涂了,能告诉我这个新手吗

网友:
真的好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楼主,此机故障点是发到EC的ACIN#为高电平造成的,正常应该为低电平,恕我愚昧,想问下, ...

晕,图纸上标的那个到EC的120脚的ACIN_OC#是低电平才有效,带#的是低电平有效,不带#的是高电平有效!兄弟真服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晕,图纸上标的那个到EC的120脚的ACIN_OC#是低电平才有效,带#的是低电平有效,不带#的是高电平有效!兄 ...

嗯,这个问题我终于也弄清楚了,之前一直没注意那个#号,所以搞糊涂了,这也是在论坛上面看的一个兄弟写的文章才明白的,谢谢你啦楼主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好哦,EC待机供电,EC复位,适配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问题我终于也弄清楚了,之前一直没注意那个#号,所以搞糊涂了,这也是在论坛上面看的一个兄弟写 ...

谢谢就不用了,加点分哦

网友:
不触发的概念是什么楼主?

网友:
这几天遇到几台都是忘了查这个信号,呵呵,下次不会在有这样的过错了!

网友:
这个机器充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思路清晰呀

网友(2014-11-03):
今天修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秒杀啊。。。。。。。。。。。感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