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AL1916C电源吱吱叫

楼主(2014-06-11):
一台宏基ACER  AL1916C显示器,电源吱吱叫,测输出电压一组为5.2V.一组为14.78V,屏能点亮工作,从百度上只找到1916W的电源资料(用的是NCP1203),而这台用的是TOP246,请问各位修过这款机器的大神,这样的电压是正常 的吗?谁有这款机器的图纸,提供,谢谢了

网友:
5v  14.78v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换电容吧  绝对的

网友:
12V那一组电容我拆下来测了一下,470uF的电容还有450uF左右的容量啊,5V那一组没量,我是怀疑电源的取样电阻,但是没有电路图又是贴片元件,我那个电烙铁就不敢轻易动了,在网上搜了下又有说这款机器的输出是13.5V 的,另外还有个问题,电容减小不都是输出电压降低吗?怎么楼上的说会是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会叫的不止是高压包 变压器也不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正常,只要电压不跳变

正常 那吱吱叫是怎 么回事呢?

网友B:
电压正常 哪个地方叫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 哪个地方叫知道吗

主变压器

网友:
这台机器是2008年群康科技为宏基代工的

网友:
吱吱叫会是过流造成的吗?这款机器的5V和12V电流多大算正常 ?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开关管上的信号。如果铃振干扰信号过大。请检查一下RC谐波吸收回路上的电容或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开关管上的信号。如果铃振干扰信号过大。请检查一下RC谐波吸收回路上的电容或电阻。

明天买几个电容换一下看,再量一下电流,看有没有过流

网友:
有没有人有这款机器的图纸啊,求帮助

网友:
换个TOP246, 不行就是变压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