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L982显示器简单维修

楼主(2014-06-11):
今天修了四台液晶一台戴尔笔记本做显卡,就长城显示器能发个帖。型号是L982 故障是屏在抖动,心想不是灯管就高压板了吧,拆开才知道这款是LED的,故障就锁定电源板上了 看到图中画黑圈的电阻R210烧焦了,隐约还能看到电阻上面的数字是473拆了一颗装上修复完毕。

网友:
虽然没什么技术而言,今天修到的也就这个难点了。喜欢的坛友们加点分吧

网友A:
这也太明显了吧,发个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明显了吧,发个有点技术含量的,

好吧,看明天有什么难修点的.....今天就换换灯管和电容

网友B:
如果47K电阻没有明显烧坏痕迹,是否好排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47K电阻没有明显烧坏痕迹,是否好排查呢。

估计没有半天是解决不了

网友:
这就完了啊。。不太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