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阻值卡使用

楼主(2014-06-11):
请高手指点 这种阻值卡怎么使用。
核心供电  总线  是哪个点位

网友:
我擦这明明是 广告贴吗!!

网友:
咋看咋像广告啊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是淘宝上借来的。

网友:
这卡怎么样????

网友:
三个信号相与,生成

网友(点评):
相与? 怎么讲

网友:
学习中,能详细点最好。

网友:
Learning, learning from the best ChinaFix

网友:
我也是,买的一套,结果看到DDR3时傻眼了,比如说测量1.5V,我一般测51脚,结果阻值卡上51脚是空的,上面的标注也只看懂时钟和那个3.3V的SDP还是SPD那个什么的

网友(点评):
我重新买了一条 带有标识的。

网友(2014-12-22):
就是测上面标注的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