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玛雅显示器MUC

楼主(2014-06-11):
今儿个小弟侥幸得到玛雅TFT19W80PS显示器,版号715G2498-2-2的MUC,分享一下

732 Bytes,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文件的大小看,就不可能是MCu文件

网友:
这文件太小了把

网友:
有些就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读出来的是256K左右的,但有的看上去只有2K其实他原来的就是这样的,我这是从原驱动板上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文件的大小看,就不可能是MCu文件

那是拟建的太少

网友:
这不需要屏的型号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