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 -s3l重复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4-06-11):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过一秒左右自动上电,重复,不跑马,有复位。上真U的时候拔掉12V不会掉电,以为是CPU供电问题,查各组上下管没有短路。上假负载,不拔12V也不掉电,且各项供电正常(能否排除CPU供电问题?)bios刷过无果, 无思路了,特来求助

网友:
加焊南桥没有?

网友:
P43受潮的很多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怀疑是南桥,有条件换一下看看

网友:
cpu电源管理IC

网友:
又来一块这样的板子,故障一模一样,还是没弄好

网友A:
据说是换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换时钟芯片

这个时钟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串口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再重新检查所有的供电。上级供电不稳定也会导致掉电的。

网友:
当不开机修吧  这南北桥坏的不多

网友:
LZ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还没有修好,找不到问题,供电部分管子拿下来测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
能重复重启肯定不是短路了!短路有保护,有复位说明时钟也是ok的,剩下就是南桥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就直接当不开机的来修 着重查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不稳定也会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