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HP 6520S独显 不触发

楼主(2014-06-11):
本人新手。,求大神们指点 接到一台HP 6520S独显 不触发   待机0.03   3V5V正常 不触发内存1.8V供电出来了   无思路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仔细查查开机电路,测量开关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是3.3V左右正常。

网友B:
根据时序查 看下哪个信号不正常 那个1.8V应该本来待机就应该出来的  你查查开机键电压有没有跳变 然后PWRBTN#有没有跳变

网友C:
楼上的是基本的思路找好之后还不行再找吧先修开机电路这一块

网友:
内存的供电就出来了?在待机时。内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查查开机电路,测量开关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一般是3.3V左右正常。

开关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是基本的思路找好之后还不行再找吧先修开机电路这一块

开机电路这块基本都已经查过了 都正常  IO换了新的  南桥也换了新的  无思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时序查 看下哪个信号不正常 那个1.8V应该本来待机就应该出来的  你查查开机键电压有没有跳变 然后PWRBT ...

1.8V内存电压待机就应该出来吗     不是应该触发后才出来吗   不解  开机键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V内存电压待机就应该出来吗     不是应该触发后才出来吗   不解  开机键电压正常

内存供电应该是+5A 控制信号是SLP_S4#_3R 没记错的话 SLP_S4#_3R应该是待机出来的   我上次也是修一个不触发的 觉得这里不对 后来发现这个是正常的 图纸上没有时序 不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1。8应该是促发以后吧

网友E:
1.8v出来好像不正常吧。。。

网友:
或许是开关问题了,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v出来好像不正常吧。。。

开关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