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没显示 求维修指导 请看图

楼主(2014-06-11):
红点是上管 主板开机上管D级有12V电压 G级没信号 S级没电压输出 量电源ic型号rt8855 45 46脚vid低电平 测量没有电压 求下一步方法指导

网友A:
7脚 3.3感觉不正常,一般都是1.7

网友:
第七脚应该是SLP_S4信号开启内存供电脚吧,应该以个三极管和一个场管再到第7脚。应该是1.7V左右吧

网友B:
换一个试试喽,RT9173能代换的!

网友:
直接换了再说,纠结久了就浪费时间了,划不来

网友:
内存几个场馆 电源芯片都换了吧。。。 难得挨着看。。

网友:
这个IC也容易坏的。。有电压到的考虑换个试下。。

网友:
我一般碰到怀疑的都是直接换,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 3.3感觉不正常,一般都是1.7

1 脚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试试喽,RT9173能代换的!

9173是DDR_VTT芯片,他要的是内存供电啊,是9214吧

网友:
昂达二三代内存混插的板子,蛋疼啊。。785和880用的一样的版型

网友D:
先换一下芯片试一下!!

网友E:
1脚没有电压,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脚没有电压,就不对

我应该查哪里 1脚的电压 从哪里来的

网友:
5脚是主供电,1脚是启动电压12V  查查二极管和升压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是1,5供电有5v左右的,第7是EN 1v以上一般是1点几伏的,第八脚是输出吧,W83310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73是DDR_VTT芯片,他要的是内存供电啊,是9214吧

好像师傅说过!刚才又问师傅了,师傅说:别乱整了,找一样的换,故障扩大就麻烦了!

网友:
直接更换,换完在量下电压,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一下芯片试一下!!

换了1脚也没有电压 求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脚没有电压,就不对

你知道1脚为什么没有电压吗 求破

网友:
直接更换,换完在量下电压,看看怎么样

网友:
怀疑哪里 就代换试一试

网友:
既然1脚没电压,查图纸或者跑线阿。

网友:
....什么都不会啊

网友:
RT8855,1脚不是PWROK吗?先查VCC12、VCC5和EN

网友:
整好没有呀?维修应该就是换件,有个朋友说:“道理上讲把板子上所有件都换了肯定好!”
没有什么维修经验不怕,查到哪儿了怀疑哪个就换呗,等你换好了就能总结了,就是经验了!

网友F:
你这板子是昂达A770S+的板子,是没CPU电压吗?内存电压正常不,有内存电压了先别管83310那个芯片正不正常,测量CPU供电处上管和下管各集对地阻值,在量8855芯片旁边几个2R2电阻阻值,若都正常直接换8855几乎就好了,我只能给你说这款板子在生产的时候用的料件出了问题,工厂维修都是按照这个步骤,90%都好了,70%换8855直接OK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板子是昂达A770S+的板子,是没CPU电压吗?内存电压正常不,有内存电压了先别管83310那个芯片正不正常, ...

帮我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不是很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73是DDR_VTT芯片,他要的是内存供电啊,是9214吧

嗯,还是原来的芯片输出比较正确些,很多代用的芯片电压都会有偏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板子是昂达A770S+的板子,是没CPU电压吗?内存电压正常不,有内存电压了先别管83310那个芯片正不正常, ...

我现在cpu内存供电正常 开机就是直接显示77 是不是换了这个芯片就ok了?

网友:
是77还是EE ,用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通电瞬间的波形有跳动不,若全板电压都正常了,这个板子还不开机,那么就直接刷BIOS,再不行直接弄北桥几乎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我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不是很懂看

内存电压这边是正常的,内存槽傍边那个单独的三极管是调节电压的,你上什么内存和CPU电压会调节的 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