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IBMt400,路过的进来看看 顺便指条明路。

楼主(2014-06-11):
        从前有一个ibmt400,现象是不触发。于是拆机检查。。。后来不知怎么的它又触发了,并且亮机来人、反反复复测试了好几次都能触发来人。然后装机(话说ibm忒难装)。
        后来过了两天客户又把机器送来了,说:用了一天就不行了,点不亮。于是插上可调电源 跑0.2左右。然后拆机检查,用万用表左查查右查查 结果不知怎么的它又跑完马了,接上屏能点亮,但要重启两次才能点亮。。。这可怎么办 总不能又把它装上去吧

网友:
兄弟我也有一吧r400跟你的一样,也是能开机用没有问题,关机再开就不行,电流上到0.1,放一会儿再开又行了,真是死得不三不四

网友:
就怕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