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MOS跳线第二脚没进南桥,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4-06-11):
书上说CMOS跳线第二脚通到南桥,但我的主板跑线的结果是第二脚进了I/O,第一脚进了南桥。不知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我是初学者。
1.下图中A点是供电线,B点是信号线,都到了南桥边缘,进了小孔找不到了,推测是进了南桥,但怎么实地测量呢?
2、CMOS跳线第2脚进了I/O第32脚(C点),没有进南桥的线路,这是为什么?
3.F那个元件应该是个双二极管,但我在百度中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主板上无标识,元件上字迹看不太清,像是KL7.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你确定没跑错线?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的主板???一般都是一脚3.3  2脚进南桥  3脚接地,所以跳线1   2脚  给SB   RTCRST      2   3脚清除COMS.....很多品牌机设计很奇特,,,估计你的是DELL品牌机主板吧???

网友:
把南桥取下来就可以实地测量了。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板子。。书中学的,在实际中不全是,有的板子的确是去到IO.比如联想LIG41,在触发前CMOS就没有电压。。

网友:
也不是所有板都进南桥的。。

网友A:
A点是RTCVCC   B点是RTCRST  南桥的RTC条件具备了,电路的设计可以变化,但都要遵守INTEL的规范

网友:
这样设计还能清COMS信息吗。

网友:
主板是ASUS P5B-TMX/S
CMOS跳线:   1-2    Normal
                        2- 3    Clear RTC
我又跑了跑线,上面图中的A点从小孔下到背面,进了南桥背面。

网友B:
1脚和2脚之间有跳帽,连在一起的呀!

网友:
看不董看不董看不董看不董看不董

网友:
A点是RTCVCC   B点是RTCRST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跳线都是第二脚进入南桥的

网友:
6楼说的对,很多品牌机的主板COMS 2脚一般不是直接到南桥的  就像你画的一样,有些到IO

网友:
学东西不要死学,知道原理就行了。每个厂商设计的主板线路是不一样的,COMS跳帽不一定都是是那样,但是大致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和2脚之间有跳帽,连在一起的呀!

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点是RTCVCC   B点是RTCRST  南桥的RTC条件具备了,电路的设计可以变化,但都要遵守INTEL的规范

感谢你的指点,我会在后面将这部分完整的电路图呈现给大家,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