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DS3

楼主(2014-06-11):
点开关风扇一转就掉电,但是用镊子短接绿线却能正常点亮,刷bios,换io it8728f无效,这得从哪查?桥应该没事吧。
感觉是开机瞬间IO收到某个保护信号进行保护了,但不知道是哪个脚,从坛里下的PDF和实测脚位对不上,pson实测在2脚,pwron实测在106脚,郁闷死了。

网友:
你用镊子,那叫强制开机,可能是哪里短路,,或者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主要是强制开机能点亮,肯定没短路啊

网友A:
我还真没见过,强制开机亮机的,你去查一下温控吧

网友:
没有见过,正常的一块主板好像强制开机也不会跑马吧?????

网友:
强制开机能亮机,有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见过,强制开机亮机的,你去查一下温控吧

温控在哪个脚呢?我查PDF脚位和实测对不上.

网友:
一般是焊桥

网友(2016-08-12):
查下IO的电压检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