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11):
华硕F1A55-MLX主反开机刚显LOGO就掉电,有没有人修过这问题
华硕
掉电

网友:
先清理下主板,然后放个电,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不是USB 14秒断电的 通病啊???

网友:
详细说下!!!!!!!!!!!!

网友:
先放那个diN

网友:
有可能是USB过流断电,可先对USB接口打打值先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和H61那个板子一样,好像是CPU电压IC旁边有个三极管坏了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修到过好几块H61这种问题,不过我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2016-12-16):
有可能是15S掉电,查USB_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