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软关机后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4-06-11):
       一片GA-G41MT-D3 软件关机后若不断开电源会不定时自动开机,也有时软关机像重启一样。

        当出现自动开机时可以按POWER SW四秒强关。强关后计算机不会再自动开机。

       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区分是IO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同时请问安住电源开关强关和普通的关机在动作上的差异 。

网友A:
你可以是不是把IO的绿线原件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把PSON去掉,看掉不掉,电源估计楼主是换过了,你是技嘉的主板,你可以COM芯片拆(串口)

你按电源关机和用镊子短接开关,没啥区别的额,自动上电,如果四秒能关机是正常,还需要注意一下CMOS电池电路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CMOS设置问题,碰过1块技嘉G31的也是关机自动重启,把power by ring改成禁用后ok!

网友B:
把cmos设置中的power by ring改成禁用试试看

网友:
我是这样子推测的,不知道对不对啊,....用户发出关机指令,系统处理完内存中的进程后,CPU的复位将变成持续一段时间的低电平,然后相关时序反过来.....S0到S3到待机....

它软关机关不了,也许是IO到电源灰色线之间,或IO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个个排除怎么确定???要是我。。两个都要搞搞试试。。

网友:
这板IO南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是不是把IO的绿线原件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把PSON去掉,看掉不掉,电源估计楼主是换过了,你是技嘉的主 ...

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无法关机(安一下电源开关或者系统软关机会变成重启或者关掉一会后随机时间启动电脑)而四秒强关后则不会启动的理论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是不是把IO的绿线原件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把PSON去掉,看掉不掉,电源估计楼主是换过了,你是技嘉的主 ...

要知道,若此机没有开过机只是接上电源它是不会自动上电的。所以如果能分析出四秒强关和普通关系之间的差异便能更为精准得锁定故障点。

网友C:
普通关机是按时序一步步关闭供电,强制关机是同时把所有的供电全部关闭。
关于自动上电,本小小白想会不会是上电电路中的某个电阻不良引起的(没有依据,只是感觉,勿喷,嘿嘿。)

网友:
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解决,主板cmos默认的设置已经不能使用,进入cmos设置,Power Management Setup,把Energy using Products(EUP)选项改成(Enabled)激活主板节能模式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关机是按时序一步步关闭供电,强制关机是同时把所有的供电全部关闭。
关于自动上电,本小小白想会不会 ...

如果是某个电阻的问题,没理由强关不自动上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mos设置中的power by ring改成禁用试试看

对你这个方法进行了实测,发现是否开启并不影响我的系统是否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某个电阻的问题,没理由强关不自动上电呀。

强关后SLP_S3#是高电平,楼主看看这里是不是条线索。

网友:
我也有张技嘉的H61M主板,跟楼主差不多,感觉跟网卡的唤醒功能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把它打开以后,它就会自动开机,而且开机是不需要对它发送网络唤醒命令的。但是只要在系统里关闭网卡的这个功能后,就不会自动开机了,刷新BIOS都不行。

楼主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找找问题,网卡的唤醒脚。

网友:
技嘉的呀,你可以去BIOS里面设置吧,电源开机,键盘鼠标开机这些功能给关闭了,还有这个刷BIOS刷了也没有,必须要关闭,同事前几天才修到,刷BIOS是没用的!如果关了还是不行就是别的问题了,试试看吧,不行再问!!

网友E:
BIOS     开机电路(重点南桥和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开机电路(重点南桥和IO)

这个帖子的目标不是找坏在哪,是寻求判断的方法或者说判断这类故障的理论基础。 在一定的条件下锁定故障点。

网友:
LZ你有没换过系统呀,会不会是软件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