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8Z77-v 点位图PDF,故障:无显示,检测卡闪一下就黑

楼主(2014-06-11):
昨天收到了一片顾客的主板,说螺丝刀不小心掉到主板上面磕口了,现在开机没显示,刚来拿螺丝刀碰一下断口那显示器就能亮了,应该就是主板线路断了才导致的。他要我们飞线把磕口的地方补起。现在飞好线补好了,可现在插上检测卡闪一下就黑闪一下就黑重复着,电源也跟着转一下就停了,转一下就又停了,还是一样没显示。试过换了CPU,电池放电都不行,新款板不知道从哪开始测起,求大神帮帮忙
如果有图纸的话,最好了,麻烦大神给个。

难道是我没飞好线么?
这是没飞线前的图

这是飞好线之后的图,

难道我没飞好线吗?小小白不解,求大神指教

网友:
没怎么新的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