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4-06-12):
12V开关电源输出只有5V,发现0.5欧的取样电阻烧坏了,我换了一个1欧的电阻,结果二极管和开关管,电阻都烧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上图才好判断

网友(点评):
保险处接40w220v灯泡测试是否有短路

网友:
那也要测量一下有无短路啊什么的才行啊。

网友:
楼主说的取样电阻式接在哪里的。是开关管的下边吗?

网友:
S级到地的检流电阻都不能超过0.67,大了会带不起负载的。像你这种情况,换件吧,烧很多东东了。芯片肯定挂了

网友:
后级可能有短路,结果主开关管负载过重烧掉,要检查后级元件没问题了,才好换前级的坏件

网友:
冒昧的问一句,你烧坏的取样电阻是0.5欧的,但是你为什么换一个1欧的上去,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也是个维修新手,请知道的大大回答下。。。。。

网友:
R6这个电阻烧了,开关管是HFP8N60S,PWM是884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