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开机不显示,非显卡通病

楼主(2014-06-12):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F41A的本本。同行说显卡加焊过了还是不显示,叫我拿过去看看。回来后拆机上电量各个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把显卡板拿出来,裸机电流跑到0.660没有跳动,放不放内存电流都没有变化。那应该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同行应该是误杀显卡了。根据电流的跳动情况来看应该是不过内存。那就先按不读内存来维修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一脚VREF的电压不正常,测到有1.8V.这个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是0.9左右的.应该就是这里出问题了,继续查这个电压的由来.VREF电压是通过1.8V经过两个100欧的电阻来分压出来的。观察电阻R112接到的一端有点进水后还黑黑的样子,测到R112接地一端开路了。最后补上焊线,开机上屏显示正常。总结:本人还是不够细心,一开始都没有检查主板有没有进水的痕迹,平时都有检查的这次大意了。不过幸运的是上家没把显卡杀死。

网友(2014-11-15):
LZ的思路很明确,这个机子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测出SPD

网友(2016-05-07):
上家都是三板斧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