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不小心把回收站清空了

楼主(2014-06-12):
女朋友最近不小心把回收站里面重要的学习资料清空了。尝试过很多软件,恢复出来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电脑是win8系统。硬盘ssd。所以可能这样比较麻烦。希望大家能建议一款能用好用的软件或者方法。

网友A:
快换女朋友吧..........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换女朋友吧..........

good idea!!

网友:
重新收集资料吧   很难恢复了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论坛有啊。

网友:
女朋友最近不小心把回收站里面重要的学习资料清空了。 重要的资料放回收站是作死的节奏么

网友:
重要资料还放回收站,,,,

网友B:
用R-STUDIO直接打开分区看回收站,或者扫描以后看回收站。

网友:
把女友重种子里面继续拿出来吧

网友:
重要资料不保存2份以上 还放回收站了人才啊  把女朋友放回收站试试

网友:
用这个软件试一下吧 EasyRecovery

网友:
用R-STUDIO等软件都可以尝试下。

网友:
EasyRecovery 这个软件不错。。你可以试下。。

网友:
挂成从盘回复一下,弄不好已经覆盖了

网友:
ssd 是不是系统盘啊 开机关机的覆盖了吧 所以简单回复看不到了吧?

网友:
花钱找人,专业人士才行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

网友(2014-07-13):
固态硬盘几率不大  一般底层在删除后固态硬盘为了继续保持高速度会底层擦零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专业人士

网友:
看看这个软件怎么样,试一下吧EasyRecovery

网友:
固态硬盘好像不难呢过数据恢复

网友:
用diskgen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R-STUDIO直接打开分区看回收站,或者扫描以后看回收站。

想问下老师回收站是在C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老师回收站是在C盘吗?

具体要看系统的设置,可以一个区一个区的打开查看。

网友:
SSD的?貌似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