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装装逼,菜鸟修复华硕三无产品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6-12):
所谓三无,我的意思是 无图纸 无点位 无参考

机子是前两天回收来的,就是有个毛病,会不定时掉电,有时候用一晚上都没问题,在这里感谢顾客如实告知。但是没有提及有时候不能开机(这个是后话了,或许原机主也不清楚)
卖家开价1000,当时就偷笑了,摸着机子挺热的,搞不好就是散热不良造成,砍他100,900大洋成交。 顺便问一下这个机子能值得多少钱这样呢。I5-2430,2G,320G,双显卡GT520M/512m,电池1%损耗,都是原装的,成色很好 非常好

其实这机子本来是要卖给同行的,也是我伙计。伙计跟我说用电池的话,插着USB就会断电。我怎么试都没见有这个现象。

先清理干净装好,测试一下,用了好久都没有出现故障,吃个饭回来果真给我黑了。。囧囧囧
开机,进入bios,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又黑了。哎,看来是出在板子上面了,下个bios再F4一下,依旧。 可能又有人说了,装个系统啊,换个内存啊。哎,我长这么大,就两年前还修台式机内存的时候,遇到过一条有问题的内存到引导选项(XP/DOS工具箱)那里会自动关机,如果进bios都关机的,就别别傻不啦叽去装什么系统了
拔掉所有外设电池等也一样
既然这样,就先观察下什么情况再说,进系统玩着玩着,毫无征兆啪的又黑了,可以排除开关了。经过观察,发现每次掉电的时候,充电指示灯也会跟着灭掉,1秒钟左右又开始恢复绿灯(电池满电的)。就是这个现象可以让我可以初步定位故障点:EC的供电复位时钟都有可能,而这个机子EC的时钟是由其内部产生的,那就剩下供电和复位了,也可能是其他能引起EC停止工作的条件,反正我只能想到供电复位时钟,因为bios我已经更新过了。来说说为什么这么肯定就是EC的供电复位其一呢。因为我单用电池也是一样掉电的,所以是可以排除掉ACIN的,正常情况下,就算供电不稳定或者温控出问题,充电灯也不会灭,只有EC停止了工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方向就好办多了,不能让900打了水漂,太晚了,反正机子是自己的, 先不理它,放一晚上再说。

今晚忙完客户的机子,有空了拿出来瞄瞄。 打开机子,按开关没反应,电池灯也没闪红色,真是苍天保佑。不拔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6,拔掉电池,也是0.016的电流,怎么按都没反应。为了不破坏此时的状态,带电拆机。拆到C壳的时候,测试BIOS的供电都没有。再次带电焊接2根引线到电源头接口,拆出主板,测试待机芯片RT8206A(三无产品,只能参考K42JR的图纸)。LDO电压5V正常,14和27脚的EN1 EN2为0V且相通的,反向打对地数值,没有被拉低,看来是采用直接经过上拉电阻开启的。

断电,再开了几次,有一次电流能到0.020这样又掉到0.008再升到了0.016,看来不是偶然的。
测试EC的供电引脚PIN121没有和BIOS的8脚相连,也没有和+3VA相连,那就先跳过为什么没有EN1 EN2吧。先看EC,这个待机芯片不具备3V线性电压输出。那就足以可以说明,EC的供电是由其他地方产生的,比如一个独立的线性3.3V稳压管。华硕早期的机型最爱用5个脚的那种,我记得几天前刚修的华硕代工联想Y510就是了。
经过跑线,EC的121脚是连接到图中那个5脚芯片的第4。再次上电,晕,待机又正常了,且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一连试了几遍都是正常。不要被假象迷惑了,它要显示就让它显示好了,反正都是不稳定的,就接着上面当待机不正常来修。回头看那个5脚芯片,通过测量和电路观察,2脚接地,3脚供电(来自待机芯片的第7脚LDO电压),为5V ,5脚看电阻就知道是反馈调节了,且第一脚经过一个电容和电阻连到第3脚,那就是直接经过电阻电容延时做开启信号了,符合条件,那它无疑就是给EC供电的所谓LDO了,此时也发现了个问题,1脚只有1.25V左右轻微摆动的电压,虽然也能在4脚测试到3.3V的电压,但是不符合设计原理,观察了下,旁边背面都没有电阻相连,那就不存在分压,就需要等于上拉电压才对,那最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漏电导致的上面2个故障了。示波器测量,发现1脚有200mv左右的浮动。直接烙铁加焊了下,再测已经是很标准的5V了。

最后特意把bios拆掉,不影响+3VA +5VA的输出,所以,下次有遇到不出3V 5V的,就不要去刷bios了。

网友:
刚想起个事,之前看见不知哪位仁兄提过一个问题,也是这个版型的,料件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他说测试内存槽底下的一个焊点每次都能待机。或许可以参考下我这个例子

网友:
华硕这三无产品,却实修起来不是那么好修,楼主却实是厉害

网友:
这个机子很那个,我接过好几个了,没图纸没点位,知道不管bios事可以避免些歪路了

网友:
这种现象以前在华硕其他机型遇到过 也是那个⑤脚的问题 5v转3v

网友:
楼主厉害呀 以后想这样的帖子还是多发一点的好

网友:
也你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