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A550H显示器,开机闪屏,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谢谢大师指点指点。

楼主(2014-06-12):
三星S27A550H显示器,开机闪屏,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谢谢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怎么个闪法!说说看!

网友A:
接上主机,就一闪一灭,显示都正常,有节奏的

LED 的吗~~

网友:
拔掉按键板试试还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主机,就一闪一灭,显示都正常,有节奏的

是不是灯管 闪  没有图片也不好猜测

网友:
嗯,我试试,灯管是LED的

网友:
拔掉按键板也是闪

网友: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到底是哪坏了,怎么维修。

网友A:
S27A550H,闪屏,求助,麻烦哪位师傅,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闪的图上个看看  无图不好判断啊

网友:
就是一闪一灭的,有节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27A550H,闪屏,求助,麻烦哪位师傅,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用表量量看闪的时候什么电压在跳!或者看看板子上有没有板子和什么件变色,怀疑就换一个试试!
换个电源试试呢!14V的吧?

网友:
1:把LED升压电路里的CMOS管取下,
2:把CMOS边上的4只功率电阻取下一个
   用比原电阻小0---5欧的电阻代换装上
3:装回CMOS管。
再试试,看还闪烁不。。。。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们

网友:
你这种现象可能是LED灯条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适配器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和你这个一样的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