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平台机器遇上同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

楼主(2014-06-12):
第一台:海尔简爱7G HM65平台独立显卡
此机到手上是不开机;有3V 5V电压 待机电流0.02 ,涮EC BIOS可以正常开机,可以重装系统等等,装机后放了两天继续又不开机了!拆机把EC BIOS芯片换了再刷BIOS 不装机,放两天后继续不开机!把EC也换了仍然一样过两天又不能开机了!
第二台 IBM E40 HM55平台集成
此机到手也是不开机,有3V 5V电压;待机0.000  果断刷了EC BIOS后待机马上变成0.024 按开关可以开机进系统,装机1天后又开不起来了!也同上一台一样吧EC BIO EC芯片换了,隔一天又不能开机
上述两个机器我都已经把LID_SW休眠开关拆了都没效果,隔天就又不能用,而且我又发现了新状况:就是不开机的时候把BIOS芯片拆下来后不用刷,再焊回去又可以正常开机了,想不明白是什么名堂!求大侠们指点!说是桥有问题的“高手”请解析一下为什么桥有问题又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遇到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遇到过了。。。

你没看到我已经把BIOS和EC都换了么?

网友C:
看看你的南桥和EC晶振有么有问题,最好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  cpu 桥 ec bios 全换过  都没用

网友:
二楼不认真看文章  楼主都说过换过bios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南桥和EC晶振有么有问题,最好一起换了试试

这个我也试过换了,一样又是隔天不能开机了!

网友C:
CMOS电池有么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D:
不开机你指的是触发不显示,还是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有么有问题,换个试试

能说一些我没试过的事情么?比如说叫我直接换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我已经把BIOS和EC都换了么?

你有写吗?

网友(点评):
看都没看你是来骗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你指的是触发不显示,还是不触发啊,

我不是小白了,黑屏和不开机我还是可以区分的呢!

网友:
注意态度啊  等待大神出现  同等结果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你查查电压啊,我感觉还是你的BIOS刷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了,依我个人所看你是肯定帮我不了解决问题,而且我的能力并不在你之下的那种吧!

网友E:
楼上有人说得对:南桥和EC晶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人说得对:南桥和EC晶振看看

都换了!!哥~~~~怎么老是有人拿那些课堂上的文字来说这些疑难杂症呢?

网友:
桥的问题,换了看下

网友:
给你提意见得,是不是必须能力在你之上才可以啊,那样的话我们以后发表意见之前,还要先问下你的水平高不高是么?

网友:
下次开不了机用风枪吹一下CMOS芯片附近,也许是RTC电路不良

网友:
给他说什么啊,这种人说不到他心里,就反过来咬人,好心当做驴肝肺。真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