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楼主(2014-06-12):
求帮助,B460E 上电自动触发不断重启掉电,刷bios不行,电流比较高,各位谁遇到过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为什么会自动触发?H55桥着重检查BIOS

网友:
。。CPU有问题不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看南桥吧,是不是它的问题,修好吧结果给我们分享一下呀,学习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还没修好,难搞这机器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电流到多少,跑马吗

网友:
有些机子,BIOS放过电是会自动触发的,,就按断电的维修 ,H55 的一般少电压,,少好信号 ,少复位,,都会断电重启,,

网友:
hm55的不插cmos电池不就是自动上电么?再描述详细点,不然别人看了也等于没看

网友:
自动上电 南桥  看看信号    CPU 少电压  也会的

网友:
按工作时序来修

网友:
没有BIOS吗

网友:
这个得按照时序修才行啊

网友(2014-07-12):
铁管子有没有?

网友:
修好了奉献下经验主楼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一台,搞了两天没搞呢~在头痛中~~~~刷了BIOS,换了HM55的桥,还是一样
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