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亮半小时左右就灭开关信号消失

楼主(2014-06-12):
最近修两台显示器亮半小时左右就灭开关信号消失,很头疼,找不到原因所在啊,有时候十几分钟就灭了,有时候1小时都不灭,灯管是好的。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但是没有明显坏件,很棘手啊。之前有个LCD的显示器是这样,昨天来个LED的显示器也是这样,不知道该怎么修了。亮的时候我测了一切信号都正常,灭的时候仅开关信号消失,开关灯不亮,再按开关也无任何反映,拔电等数分钟再插电又正常可以亮。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4-6-13 14:09):

网友A:
请给机型,否则都是对牛弹琴。

网友B:
呵呵,难道是长城1931?

1931 程序吗

网友:
搞不定,请高人指点

网友:
程序坏了,什么品牌都会黑。

长城,华硕,AOC, 明基等等,都出现过。

网友C:
晕呀:热了MCU板上的3.3V有问题
一般MCU3.3V供电有2路
1:给液晶屏3.3V供电,分析:不爱出问题。
2:给MCU供电3.3V(里还转1.8V供电),分析:出问题机会多。

现象:
1:不开机。
2:开机指示灯闪烁,不开机。
3:用的过程自动关机。

网友:
优派的,VA1948a-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呀:热了MCU板上的3.3V有问题
一般MCU3.3V供电有2路
1:给液晶屏3.3V供电,分析:不爱出问题。

什么是MCU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给机型,否则都是对牛弹琴。

优派的,VA1948a-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难道是长城1931?

优派的,VA1948a-LED

网友D:
驱动板的MCU电路查看,和MCU的程序对比。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的MCU电路查看,和MCU的程序对比。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MCU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网友(点评):
MCU就是驱动板BIOS芯片

网友:
MCU按其存储器类型可分为无片内ROM型和带片内ROM型两种。对于无片内ROM型的芯片,必须外接EPROM才能应用(典型芯片为8031)。带片内ROM型的芯片又分为片内EPROM型(典型芯片为87C51)、MASK片内掩模ROM型(典型芯片为8051)、片内FLASH型(典型芯片为89C51)等类型,一些公司还推出带有片内一次性可编程ROM(One Time Programming, OTP)的芯片(典型芯片为97C51)。MASK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FALSH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OTP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   微控制器在经过这几年不断地研究,发展,历经4位,8位,到现在的16位及32位,甚至64位。产品的成熟度,以及投入厂商之多,应用范围之广,真可谓之空前。目前在国外大厂因开发较早,产品线广,所以技术领先,而本土厂商则以多功能为产品导向取胜。但不可讳言的,本土厂商的价格战是对外商造成威胁的关键因素。   由于制程的改进,8位MCU与4位MCU价差相去无几,8位已渐成为市场主流;目前4位MCU大部份应用在计算器、车用仪表、车用防盗装置、呼叫器、无线电话、CD播放器、LCD驱动控制器、LCD游戏机、儿童玩具、磅秤、充电器、胎压计、温湿度计、遥控器及傻瓜相机等;8位MCU大部份应用在电表、马达控制器、电动玩具机、变频式冷气机、呼叫器、传真机、来电辨识器(CallerID)、电话录音机、CRT显示器、键盘及USB等;16位MCU大部份应用在行动电话、数字相机及摄录放影机等;32位MCU大部份应用在Modem、GPS、PDA、HPC、STB、Hub、Bridge、Router、工作站、ISDN电话、激光打印机与彩色传真机;64位MCU大部份应用在高阶工作站、多媒体互动系统、高级电视游乐器(如SEGA的Dreamcast及Nintendo的GameBoy)及高级终端机等。多点处理单元(MCU)  MCU是视频会议系统的核心部分,为用户提供群组会议、多组会议的连接服务。目前主流厂商的MCU一般可以提供单机多达32个用户的接入服务,并且可以进行级联,可以基本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MCU的使用和管理不应该太复杂,要使客户方技术部甚至行政部的一般员工能够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优派的,VA1948a-LED

我只能说,这个机子程序容易坏。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这个机子程序容易坏。

是BIOS程序问题吗?EC芯片也有点烫

网友:
在线等啊,该显示器还没搞定啊

网友:
刷驱动,不行我也不知道

网友E:
刷了个BIOS程序好了,BIOS程序分享一下吧。点了半天了,目前一切正常了。

网友:
刷程序,换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了个BIOS程序好了,BIOS程序分享一下吧。点了半天了,目前一切正常了。

程序出错也会不定时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出错也会不定时关机吗?

嗯,是的,这种机子是有点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