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95831

楼主(2014-06-12):
                        主板无进水无短路,电流跑到0.3左右掉点 ,无CPU供电VRON3.3 。去掉24脚progr    cpu电压出来 。电流跑到1.1慢慢上升不跑马。CPU换过  HM65换了  BIOS刷了 。遇到两台同样故障的机子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

网友:
cpu这里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一台华硕的机器也是用这个芯片cpu供电出来了 但是cpu pg电压不出来 开机不 跑码

网友:
去掉24脚progr    cpu电压出来,是不是就不关芯片的事了》?

网友:
感觉那个电阻不应该去掉  去掉能出电压只能说明芯片是好的吧  应该还是缺少信号  我现在也有个4750G的机器 也是这个故障 正在研究 呢

网友A:
仔细查查95831吧  这芯片断开24脚电阻 只能说明它内部供电模块没问题  还有个解码器之类的只要出问题也一样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A:
仔细查查95831吧  这芯片断开24脚电阻 只能说明它内部供电模块没问题  还有个解码器之类的只要出问题也一样 ...

解码器之类的设备 是什么设备 求解  声卡 网卡  显卡 ?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同样的故障换南桥好的

网友(2014-08-25):
我也有一台换南桥好的案例

网友:
我的这台去掉电阻后,上电到0。8左右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有一台换南桥好

网友:
   那还是照时序查吧

网友:
我这台进过水,不知道是否有断线了

网友B:
楼住该换的都换了呀 建议按照时序查把  南桥换了信号都出来没有?CPU有没有给95831  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住该换的都换了呀 建议按照时序查把  南桥换了信号都出来没有?CPU有没有给95831  VID?

我以前遇到过 是 CPU挂了   楼主 你的修好说下

网友(2014-09-24):
我测试过,CPU和内存都是好的。现在就是上电到0.3左右掉下来。去掉24脚电阻,CPU供电才出来,上电到0.8不动。看来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前级有电压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