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60-T45 换显卡后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4-06-12):
开始是不显示,感觉显卡问题,内存都有波了,抓到了波的,后来做一下显卡,就掉电了,把显卡供电取了不掉了,就以为显卡坏了,直接换一个新显卡,也要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显卡供电0.8也正常

网友:
这种不好修

网友:
问题还是显卡供电这一块    你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直接给他个0.8V 电压看看   电流正常不

网友:
显卡做好了吗。最好确定一下

网友:
显卡做好了,现在是换了IO就好了,不掉了,有新的问题了,装BIOS电池,开不了机,不装了正常开机了,但关机后硬盘还在工作,晕死,问题多,关机后就开不了,要重新插电,又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