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e2260sw lde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4-06-12):
aoc e2260sw lde液晶显示器黑屏,没准什么时候黑屏(是黑了1秒后又亮了反复这样一黑一亮),出现这问题时把电源灯是一直显示的。但是把显示器开关关了在开就正常了,但没准用多常时间又出这问题了。显示器还在保修内。我出没拆开谁与见过这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刷刷程序看看。如果问题一样就检测MCU芯片供电与升压板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就直接刷程序吧。

网友:
三星的程序爱出问题,刷个程序先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有问题

网友:
刷程序先把 不行再说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电源板了,是驱动板问题,我们接修过上百台这款机器

你好你说我的AOC E2260SW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是驱动板哪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拆都没拆开 没准爆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电源板了,是驱动板问题,我们接修过上百台这款机器

同志你不是说修过上百台吗,能否直接说明是那的问题,或是那个件

网友:
跟换屏检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根本不关程序事

复位 求指教

网友:
遇到一个现象类似的情况,但是小强惹的祸,在驱动板上弄出腐蚀现象,后来摘掉驱动板的主控芯片,重新焊了一遍好的。这个估计也是驱动板主控虚焊或电路不良吧。修下不行就换驱动板应该可以。

网友:
我看了一下,就是主板上的贴片电容坏嘛。 全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志你不是说修过上百台吗,能否直接说明是那的问题,或是那个件

200%是电容。
现在技术不值钱,很多人都不会检测流程,只知道刷程序。

网友:
我拆开看了上面有一个R823电阻烧糊了谁知道那些个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
忘说了是电源板上的电阻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