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定时死机蓝屏

楼主(2014-06-12):
接到联想的B450 独立显卡 板号09244-1 LA14 DIS 顾客说死机蓝屏
摸了下出风口 烫 以为是散热问题 没怎么注意
给顾客清了灰 加了铜片 跑了20分钟的3DMark 没问题
顾客第二天又找回来了 说还是同样的现象
在我这边试 蓝屏了一次 是NV...什么报错 重装了系统 安装官方显卡驱动
但顾客第二天还是找回来了

在我这边长时间用 发现有时候比较卡 不定时死机 卡顿

刷了BIOS没用

量CPU两相供电的波形发现有点异常

蓝色的这一相正常吗?

网友:
那机器很少出问题的啊,等你修好

网友A:
nv报错 这不是显卡报错吗

网友B:
你测的是电感前端波形吧?我以前遇到过和你类似的故障,是转换电压的G极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报错 这不是显卡报错吗

系统 显卡驱动重装了 没用

但顾客说以前摔过 怀疑会不会是显卡摔虚了?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

网友C:
我怀疑还是显卡的问题,,供电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还是显卡的问题,,供电 看下

跑3DMark 一个下午都没问题

网友:
这种你测试过程中拍拍打打,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换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是电感前端波形吧?我以前遇到过和你类似的故障,是转换电压的G极不稳,

是电感前端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重植试试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看看

网友:
换一下CPU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等你修好    等你修好

网友:
看蓝色的峰值有点高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内存。硬盘。或从做系统

网友:
显卡的问题,直接换。刚修了一个就是有时候开着开着卡死了,不黑屏的。

网友:
换显卡解决

网友:
N10M-LP-S-A2这个好多出问题的说

网友:
热风枪吹下显卡,再试试呢,吹一下应该能坚持一天,之后问题对的话,可以报价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收多少钱 啊》?

网友:
也许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