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能放电 不充电

楼主(2014-06-12):
充电芯片是QB24737 不知道要怎么测试  电池换了  24737要测那几个脚位才能够充电

网友:
附上图纸,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LENOVO Z485 QUANT DALZ2CMB8E0.pdf

网友:
直接换个芯片。

网友:
chg on这个信号打开充电的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先测试个大楷。在换芯片。在仔细修

网友:
不是芯片的问题就是电源头的问题,我就遇到过,

网友:
供电,开启

网友:
可能是电池附近的管子,量电压试过吗?

网友:
一般是电池。或芯片和他的外围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怀疑到哪个就换哪个,直到弄好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电池是好的。不行的话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好好查查问题不大

网友(2016-06-02):
排除芯片的话估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