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无3 5V

楼主(2014-06-12):
e420的机器,通电的瞬间3 5V有一下就没有了,D95280换过还是一样,板号是LLW_10282_3的。还会是那里的问题?
板号

网友:
3V 5V电感阻值多少

网友:
后继问题,看看全班阻抗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后极有短路保护了哦。

网友:
3v5v电感阻值在360-400之间

网友:
直接断开就知道了!

网友:
再换一个 试试 这个芯片 假的很多
还不好焊接

网友:
看看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看3 5V 去了哪些芯片, 可以断开试一试, 应该是后面将它拉低了。

网友:
我觉得再换一个,这芯片假的蛮多

网友:
在换过一个吧,假芯片太多了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瞬间有3v和5v ,芯片问题会电压只有1。几,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