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板号LA-8133P掉件求救。

楼主(2014-06-12):
联想E530  板号LA-8133P  被小舅子换桥时搞乱电阻,能触发不亮机。手上只有图纸没有点图。现在把南桥近照贴出,请朋友们帮我看看有没有掉件。请手上有此板的朋友帮忙量下红框内电阻的阻值。十分感谢。   上一贴标题不明确,请求版主删除。

网友A:
不是有个r235吗?  顺着线对照图纸看下 一般顺着线找可以确定有没有或掉没掉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r235吗?  顺着线对照图纸看下 一般顺着线找可以确定有没有或掉没掉东西

R235是那个103的排阻,我也试着追查下去,不过好像和我要的不相关。

网友:
没有这板,帮你顶下吧,你可以向淘宝 卖这板的人问问,,运气好说不定人家会给你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235是那个103的排阻,我也试着追查下去,不过好像和我要的不相关。

按照南桥的坐标查下

网友:
看坐标就有点为难了,貌似不大会看。好像得取桥才看得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南桥的坐标查下

看坐标就有点为难了,貌似不大会看。好像得取桥才看得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坐标就有点为难了,貌似不大会看。好像得取桥才看得准。

是有些难,大概还得猜测才行 祝楼主好运吧 我也不知道别的什么好办法了  有点位图就好办了

网友:
是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C:
桥边有15正对的电阻是10K ,在它旁边没得电阻,20对着的电阻是10M,25对着的电阻是10K。希望能帮着你。一共掉了3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边有15正对的电阻是10K ,在它旁边没得电阻,20对着的电阻是10M,25对着的电阻是10K。希望能帮着你。一共 ...

好像只掉了一颗吧,就是15正对的是10K谢谢了 。不过我不止是要这几个的阻值,红框内的电阻阻值我都要,因为红框内的电阻都是我胡乱补上的。就目前我看图纸知道的应该是两个20K的和3个10K的和一个1K的,一个2.2K的。不知对不对希望朋友帮我确认一下。只知道两个20K是装在两个电容对面,其他的我还不知道怎么排列。谢谢朋友。

网友:
朋友可以帮我量下这个图里红框内的电阻吗?谢谢了。

网友C:
从图的左边开始是2.2K  9.8K  9.8K   1K  9.8K  两个电容对着的电阻是1M多  有点大   表有误差

网友D:
LA-8133P正在修,板子在店里, 明天给你打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的左边开始是2.2K  9.8K  9.8K   1K  9.8K  两个电容对着的电阻是1M多  有点大   表有误差

多谢你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A-8133P正在修,板子在店里, 明天给你打下吧

谢谢你朋友。

网友:
再发个E430的 E430_LA8131P_KB9012QF

网友:
上一楼发错了,本来是发在另一贴的。给大家送上这机的EC程序,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03511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的左边开始是2.2K  9.8K  9.8K   1K  9.8K  两个电容对着的电阻是1M多  有点大   表有误差

打的跟你差不多

网友:
2.1,9.8,9.8,1,9.8       从左道右

网友:
现在行不行,我手里也有块

网友:
看着都费劲,楼主搞好没

网友(2014-07-20):
要是有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图纸还要不

联想E530 LA-8133P r10.pdf

网友(2014-08-28):
问题解决了吗?  能不能给分图纸啊!

网友:
楼主 这款机器的系统 供电芯片的什么型号的,我没图纸,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