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短路.有谁修到过?

楼主(2014-06-12):
一块仿华硕的g41主板,一看就是个山寨,上电就保护,就是电源线的蓝线.对地为零,
查看相关图纸,一般-12V去了pCi和串口芯片.但我拆了串口芯片还是短,再烧,PCI糟的确有点热感,但我不可能把pci糟给拆了吧,
我在想,把-12v针给拔掉,能不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
-12V用不到,把线去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用放大镜看才看到,pci糟有根弹片,两根并在一起了....分开就好了...靠...太不细心了.

网友:
-12v  断开试试

网友:
-12伏有的板都不用了

网友:
最好,是测量出来,-12V的短路所在,这样,才能真的让主板没有故障了!,修好后,也不返修。真的
PCI上看定义也能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用不用都行,换个电源把主板的针给取了

网友:
-12的用得的地方不是很多。。 应该很容易找出来吧。。

网友:
还真没打过-12V的值。

网友:
还能断开-12V啊   高手

网友:
-12伏的作用的确不大,但是也要看看是什么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