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UMSUNG S22B150N逐渐暗

楼主(2014-06-12):
SUMSUNG S22B150N显示器,开机可以看到画面。随后便慢慢变暗,至看不到屏里的画面。
是不是屏坏掉了?

网友A:
你看看LED的升压板有没有问题,刷了MCU程序了吗?
驱动板连接升压板的DC\DC电压有没有测量啊?

网友:
反馈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逐渐暗,说明电压可能在下降,查高压部分反馈电阻

看他的图片,感觉屏挂了

网友:
又是三星显示器  上次遇到一台三星显示器 半个小时后花瓶   放一会又好了  最后还是屏坏了

说明没修好~~

网友:
BOE 21.5的屏吧...屏坏了..HT215F01..

网友C:
你看看屏供电是不是白屏后也没了!我画红圈的地方应该有一个跟屏供电相连的P沟道MOS管,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LED的升压板有没有问题,刷了MCU程序了吗?
驱动板连接升压板的DC\DC电压有没有测量啊?

你没看清楚他那是灰屏,LED一直亮

网友D:
不接屏线看是不是一直白屏,排除下升压,在查屏上5大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屏供电是不是白屏后也没了!我画红圈的地方应该有一个跟屏供电相连的P沟道MOS管,换了试试!

这机器是不是被人修过呢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被别人搞过,是不是人家把 屏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是不是被人修过呢

没有修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屏供电是不是白屏后也没了!我画红圈的地方应该有一个跟屏供电相连的P沟道MOS管,换了试试!

MOS电压一直为:3.3V  1.2V  0V,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屏线看是不是一直白屏,排除下升压,在查屏上5大供电

是的。不接屏线屏幕一直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电压一直为:3.3V  1.2V  0V,电压没有变化。

这个不是!重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OS电压一直为:3.3V  1.2V  0V,电压没有变化。

屏插子右侧的六个脚的象,测测其实它就是3个脚的MO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插子右侧的六个脚的象,测测其实它就是3个脚的MOS!!

这两个六脚管,电压没有出现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六脚管,电压没有出现变化。

把上边的那个换掉,没有可以改一个3脚的MOS上去!
每个驱动板上屏插口附近都有一个!

网友:
怎么上缠上屏的5v供电了,这样的症状与此一般无关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加通用恒流板点下屏 没有板就查屏显五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