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跑D0 不报警

楼主(2014-06-12):
DELL MIG41R 跑D0 不报警 看帖子有人说接VGA能亮我的不亮 焊北桥 换南桥 刷BIOS都不行
求给位高手指点
刷BIOS

网友:
给陆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的是开机 显示LOGO 掉电

网友:
试一试检测内存的几大供电条件,主供电,负载供电,基准供电,SPD,总线供电;看是否正常。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7-14):
还是先查查各在供电时钟复位。。。看看先。

网友:
有个别主板D0会亮,你可以在把故障描述的在清楚一点

网友:
楼主,这板子搞定没有啊?一样故障。整不动啊。

网友:
这DELL板 测试卡是跑D0的。。。这个板子 内存 VDDSPD 3.3V容易断线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