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21wD显示器屡烧二级管求解决

楼主(2014-06-12):
联想L2021wD显示器屡烧二级管求解决,二级管型号是SB560,这种显示器修过好多,有的随便换个管子就好了,可是有的机子换上一会就烧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头疼的要死。

网友:
这机器我也修的很多,必须换耐压值·参数·一样,或者大些的,我也是实验了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SB5200和SB560全部换掉,不要坏一个换一个,全部换掉,你懂不?

还有两组是SB515.SB560其中一个容易坏,SB560是都换了

网友B:
用那种三个脚的二极管换上去吧,我遇到这种机子都这么解决

网友:
2个一起换,全换成SB5200的。

网友:
。。。。。你看内容了吗就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515  也换了  这是  150V  5A的快恢二极管  也换掉

快灰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三个脚的二极管换上去吧,我遇到这种机子都这么解决

跟我的方法一样,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三个脚的二极管换上去吧,我遇到这种机子都这么解决

三个脚的是什么样子的?型号是多少呢

网友:
要换同型号的,或者是比原来功率大的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C:
去纯平显示器把50V的整流管卸掉,按到液晶显示器上一个就可以了,我修了十几台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纯平显示器把50V的整流管卸掉,按到液晶显示器上一个就可以了,我修了十几台一切正常。

纯平显示器是什么?50V整流管是什么样的,有型号吗?我不是太懂的

网友:
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不要用快恢复 换成肖特基

网友:
是高压板上的吗 是的话改高压 不要换了 会返修

网友:
都是高手呀   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都是 图便宜  改成了  2脚的  肖特基了, 还是过去 背散热片的 3脚的 好

网友(2014-07-14):
搞个阻值大的不就OK了

网友D:
把供电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供电电容换掉

是电容有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