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后掉电显卡问题

楼主(2014-06-12):
     大家都知道,掉电问题不好修,所以得仔细再仔细。此机故障是开机显示十几秒后掉电,再次又能触发显示在掉。首先目视主板无进水烧毁痕迹,测关键点电压也正常。所以把重点放在散热上,查看导热铜管正常,换U后故障依旧。那就只有老老实实看图修了,打开图纸找到温控芯片U3901(EMC2102),测其供电3V 5V正常,测温度传感输入端C3905  C3907  C3909两端电压后有重大发现 , C3907的电压偏高,  在1.5V左右波动,其他两组在0.5V左右。看图得知此处电压值是由显卡内部温度传感电路输出的,由此判断是显卡引起的掉电。加焊芯片,此机器修复。

DELL N4030独显图纸.pdf

网友:
4030 掉电也遇到过,不过我是直接换掉了

网友:
这种现象比较少有。但还是感谢你的无私

网友:
下载图纸看一下

网友:
显卡出问题的故障太多了。。 。。。

网友:
有碰到过一些机器,也是掉电也是加焊显卡好,有的加焊显卡又不好。

网友:
ATI的显卡这样的问题多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显卡出问题的故障太多

网友:
大多显卡温度高才会掉电啊

网友:
不错,学到不错的东西了!

网友A:
这种我们一般就直接焊显卡,不会像楼主测的这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们一般就直接焊显卡,不会像楼主测的这么精细。

直接加焊显卡是快,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下次再碰到这个问题就可以先量一下温度控制了不是更好

网友:
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清灰的朋友要注意

网友:
思路清析 这技术算得上老鸟了

网友(2014-07-15):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