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920SWN 19寸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送程序给大家

楼主(2014-06-12):
显示器型号:AOC 920SWN 19寸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上图

拆机,拔掉电源板连接到驱动板的线,插上电源线查输出插座 12V为0V,5V为0V,没有输出,再查初级电路,查大电容的电压为300V,电源板的主控IC 型号是TOP255EN,经跑线路 IC 的1脚为供电,2脚经电阻直接连接4脚,3脚连接光耦的三脚,4连接2脚,5脚为S极到地的,6脚为空脚,7脚是D极漏极,

引脚跑出来后就可以测电压了,一测1脚8V,D极300v,既然都有供电了,还没有输出那就是IC的问题了,手上没有这个IC,没办法了,只能用通用模块改改电路了,平时我都是用原型号的IC替换的多担心不稳定,好吧不多说,开工,找到模引脚定义: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对应接上线路,接到白线那里,看到要断开4脚外围,3脚接地,干脆直接把光耦的3,4脚直接翘起算了,然后在光耦的3脚那里直接接条线到热地上去,光耦就接白色就可以了。

接好之后通电,12V ,5V,终于都出来了,接上屏,指示灯亮了,AOC的LOGO 也有了
搞定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最后附上这个机的程序和TOP255EN数据手册文件方便大家,大家给下载分,严重缺分,谢谢了。

网友:
唉,有通用IC几分钟搞定,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一个振荡电容搞半天,不过价钱么,一直的下

网友A:
这模块维修起来是挺快挺方便的!在哪儿买的呀?看样子它包的还挺严实的,是不是该加个散热片呀?天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模块维修起来是挺快挺方便的!在哪儿买的呀?看样子它包的还挺严实的,是不是该加个散热片呀?天热了!

迅维卖的吧 外面卖的都是大家伙 不好放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电源模块  请问下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这个持续供电vcc 怎么找     那个持续供电vcc是不是接原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模块维修起来是挺快挺方便的!在哪儿买的呀?看样子它包的还挺严实的,是不是该加个散热片呀?天热了!

在X宝买的,几块钱一个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电源模块  请问下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 ...

是啊,就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就是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

下次也买个回来 看看好用不

网友D:
老表。。弱弱的问下   妳那程序是不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表。。弱弱的问下   妳那程序是不是来的、

程序是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网友:
我都用迅维的模块

网友:
迅维的電源模块不错。。体积小方便更改。。

网友(2014-07-19):
太实用了

网友:
这模块维修起来是挺快挺方便的

网友:
用过一个,没弄好,浪费了

网友:
这样改的话,会不会时间长了导致电路板元件受损过快

网友:
成本一个多少啊

网友:
迅维模块还真没试过    像这样的板子应该死翘翘了   这样还能活   必顶!!

网友(2014-09-06):
多谢LZ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第一次改模块 其他多改好了 就是VCC供电接错了 接了个9V测量12 5V多有了 还是不通电开关3.3V多有了 我想到论坛看看刷刷程序了 看见LZ的的VCC接在1脚 但是我测量1脚没有带负载电压是6多F 后来接在1脚供电脚 装上 马上通电OK 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