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不过隔离 插电池短路

楼主(2014-06-12):
今天师傅给我一块华硕f81s给我搞      看师傅搞了一会    也告诉了我问题    直接上电源 000不过隔离 装上电池  电流立马到5A    Q8801d极19V正常   s极18.4v   一看就不正常    再看G极  电压18.8v   明显是管子没导通  电压是经过场管里的二极管过去的   找CHG_PDL找到了芯片8725
测量1脚DCIN没电压   二极管正极19v   负极0v  换二极管没用   找电容   找到电容后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腐蚀了  三个电容啊   给我师傅一看  他说他也没注意   好吧  我那么信任我师傅他竟然坑了我   处理好腐蚀的地方   没别的问题  电容也没坏    这时候我师傅告诉我查查3脚的ACIN  因为如果ACIN不正常的话会把DCIN 拉低的   我找的芯片的内部原理图  发现的确是的    3脚是把19v用串联分压成高于2.4VD的电压   可3脚却只有0.8v   R8812只有70千欧左右  找个100千欧的换上去   还是一样的      没思路了   求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啊

网友A:
R8112本来就是100K ,看R8112的1脚是否有19V

网友:
我对保护隔离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112本来就是100K ,看R8112的1脚是否有19V

有的     它和1脚的供电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