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中找不到WD250硬盘

楼主(2014-06-12):
主板BIOS 中没有找到硬盘,用MHDD也找不到硬盘,供电电压正常磁盘也转,是什么原因?
请教!

网友:
供电正常?如何确定的供电正常。
用MHDD检测看不到任何信息吗?如果,看不到任何信息,那就先换板试试,。

网友:
如果都正常,那你还是换下数据线。或者是换下主板试下。。

网友:
没敲盘的情况下,刷下ROM试试,再刷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