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装BAT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4-06-12):
一台E47A笔记本,不装BAT电池可以开机,但进系统蓝屏,强行关机后再也触发不了。要扒掉电源线再接
又可以开机。如果装上BAT电池会触发不了,双二极管D21 +3V_RTC正常RTC-RST都有3.3V了 。EC的供电,
复位都有了。关机针也有跳变。D15的DNBSWON—R到南桥也有跳变。。南桥换过新的了。5V_S3和3V-S5也
有了。南桥时钟也正常。第七步正常 ,到第八步南桥就是不发出SLP-S3出来

网友:
我估计还是跟 南桥的 RTCRST 有关,周围电路也要看,上次就修了一个

网友:
RTC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我装的是主板上的小电池

网友B:
电路锁死了   拔掉外接 或电池才能解锁     论坛有视频

网友C:
适配器检测信号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锁死了   拔掉外接 或电池才能解锁     论坛有视频

我没找着,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检测信号有不?

ACIN有3.3V的。LID也有。EC复位也正常。

网友:
所有的VCCRTC,RTCRST,时钟是内集成的。,DNBWON一接电就有3.3这个电压不是按开机键后由低变为高吗。关机后RSMRST一直都有3.3。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啊。。。我觉得要查南桥的 RTCRST 电路,周边电容换了。再就是bios刷下

网友:
南桥换过了就刷BIOS不行就换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啊。。。我觉得要查南桥的 RTCRST 电路,周边电容换了。再就是bios刷下

还没修好。EC也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搞定没

网友:
没有遇到过,多半在南桥那边有问题,rtc电路

网友:
大神啊。、教小弟怎么看图纸好吗

网友(2014-07-12):
我也是这个问题  电池不触发  南桥收到BTN挑变  不输出SLP-S3   RTC 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RTC电容换掉,我上次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