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CER emachines D725,不触发,以及小发现。

楼主(2014-06-12):
机型:ACER emachines D725
板号:HM40-MV 08242-1M
故障:不触发(已前在别处修过,大电容改的四个330)
拆机,测EC的PM_PWRBTN#有下拉,不上电。经验是先短路,后虚焊。全板打值,发现目标:

3D3V_S0对地短路,烧机。TC8发烫,拆掉,不短了。

插电,待机0.023。还是不触发,下拉依然正常。测待机发现3V为:1.48V,5V为:3.98V,偏低。打值无短路。不解。。。拆掉TC8后,我并没有补上好的。难道和这个有关系。找了个贴上。。。

电流嗷嗷上去了,亮机,修复成功。

本人今天最新发现:TC8这个钽电容不装居然会让待机偏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3V的电容。。

怎么可以不上。。

网友:
对  同意楼上

网友:
主滤波电容肯定得上,

网友:
楼主,建议你学下PWM供电,

网友:
充电芯片么

网友A:
很厉害 比较细心啊 经验了

网友:
不会吧,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不能省的一定要补好

网友A(2014-07-21):
大电容不仅仅是滤波的,还是升压和储能的功能,这个是常识

网友:
dui  大电容不能不上的

网友:
刚恶补一下PWM(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在DC-DC变换电路中TC8必须要有的。不知G4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尼玛2修也太,,,

网友(2016-01-19):
220微法的主滤波电容都想省,你真够抠门的!

网友:
哪个是主滤波不要当然不得行

网友:
以前修到一个HP G4也是3 5 V偏低 摘掉3V的电容换了个台机1000UF的那种常见的也就正常了。

网友:
這顆電容不裝會造成異常

网友:
3、5V 的滤波肯定不能省啊。。。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对。

网友:
这种pwm电路 滤波电容必须装呀 要不检测电路就会出问题

网友:
PWM电路芯片、场管、电感、电容缺一不可,少了大电容还想出电,呵呵

网友:
ACER的机器碰到很多滤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