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安防小白,想问问这个情况怎么设置远程监控呢,

楼主(2014-06-12):
大家好,我是安防小白,之前是做电脑的,现在开店想从事安防,现在手里有一台客户电脑想让我调试远程监控,我怎么设置都不能远程监控
那个是一个电脑主机+8路监控卡的监控设备,那个电脑上是通过软件监控的,那个软件是这样的

这个什么软件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下什么软件,我感激不尽,谢谢了,
那个软件上设置里的网络内容是这样的

这个内容我也不是很看到的懂,呵呵
现在我路由器是这样设置的,因为之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在路由器上设置端口,对了,那个电脑主机用的是固定IP:192.168.1.18

这个设置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设置错,大侠多多指点下,谢谢了,
路由器的其它设置是这样的

我现在设置好了,那个监控主机可以上网,我就是远程监控连接失败,这个为什么呢?哪位大侠能帮忙指点下呗,谢谢大侠了,谢谢,在线等

网友:
没有人回复吗,吐血,自己顶起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
呵呵
有没有大侠指点下

网友A:
上边还有路由器或交换机吧?这个我也不太懂,就是听别人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还有路由器或交换机吧?这个我也不太懂,就是听别人说过!

没有了
,这个就是猫下来的路由器

网友B:
你要用路由上的域名解析的话就要关掉采集卡上的域名,且你怎能直接把花生壳上的域名名字添到采集卡上用能!!你没看后坠域名都不一样的!!!!所以采集卡上用的话要注册.dvr99.org这个的子域名才行!,你现在有花生壳可以把采集卡上那个动态IP项去掉!端口映射应该没问题,然后登录花生壳域名管理客户端里有指向设置到你的电脑(花生壳上下载,也有说明),最后在浏览器里输入域名进行连接,如果成功应该会提示安装插件,然后登录项的!不过不要太高兴,免费的域名十能边上三四就不错了!

网友:
呵呵,是呀,一直想弄,弄不懂

网友:
现在的监控设备有很多是内置有免费域名了,那些只需根据设置上的说明一步步设置,在客户端上添上设备号之类就可以直接远程了!

网友B:
你这个采集卡应该是厂家没提供域名服务的,自己设置比较麻烦,就是要申请个域名,然后指向你的电脑才行!免费的服务不好,服务好的是要M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路由上的域名解析的话就要关掉采集卡上的域名,且你怎能直接把花生壳上的域名名字添到采集卡上用能! ...

不是,之前那个为什么是路由器坏了,现在还了给路由器,那个采集卡的域名一直用着的,那个花生壳也是一种用着的,这个没有改变,所以应该域名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采集卡应该是厂家没提供域名服务的,自己设置比较麻烦,就是要申请个域名,然后指向你的电脑才行!免 ...

那个域名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有域名注册的吧,你上主控端看看

网友:
ping一下你 jim0755.xicp.net 看看是否能ping通, 记下IP地址。 然后查看一下监控主机那边的路由器里拨号分配下来的外网IP,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
不要花生壳,直接注册那个软件上的域名成功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啊   你买摄像头的时候不是有光碟吗, 上面就有软件  也有说明 ,   你再哪里买的可以叫他们哪里的技术员教你一下

网友(2014-07-12):
看起来应该是通的了~~~是不是你的网络没有外网IP ?

网友(2014-08-17):
做这个项目前该提前问监控规划,如果用远程的话,还是上海康和大华DVR,不贵,域名稳定。
其他DVR用过,域名服务极不稳定。
采集卡用远程,简直就是折磨。

网友(2014-11-09):
一般这样设置就可以用了, 在访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域名后面冒号:再加上端口号,应该是可以访问的

网友:
路由器上有花生壳,注册花生壳你成功了,就是把192.168.1.18映射到路由器的DMZ主机地址就行了,OK?

网友(2017-02-19):
是不是你没有连外网

网友:
我装监控。其他在省。录像机我不会省。用海康的,因为海康的远程回看多方便,其他录像机没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