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亮线

楼主(2014-06-12):
笔记本上有一条亮线,换了新屏仍然有,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屏线检查没有,屏码检查过没

网友:
好技术,学习学习

迅维网禁止灌水

网友:
没碰到过,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检查没有,屏码检查过没

问了一下卖屏的,说是高压条有问题,这不可能吧?

网友:
问题就是新屏也有亮线。亮线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亮线一般就是屏的问题,如果换了新屏还有亮线,那就是你新屏也有问题

网友:
亮线应该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