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L加电掉电反复开机关机

楼主(2014-06-12):
一台昭阳E49L的集成主板,单桥,加电后电流1A左右掉电,然后自动加电开机,不停的反复..拿掉内存后就不掉电,但会报警1-3-3-1.BIOS也刷了一个,刷过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该怎么查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刷bios。看是不是重复读取内存了

网友:
先量供电,再桥

网友:
你先量下电感,  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没有

网友:
是不是集显没有供电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14-07-22):
刷BIOS   ,,,就OK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时间来不急了,所以就交换了下,我的偶尔能点亮。基本都要掉电

网友:
CPU 旁边的一个电感还想没有出电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如果BIOS 有问题就不会亮了,偶尔还亮的

网友:
单桥? 这机器INRER的啊

网友:
自动加电,内存过 了掉电,反复重复。
从本人笔记本维修的经验来看,是显卡虚焊造成的,内存过后,就该启动显卡了,加焊显卡(你这里是单桥),能正常进系统以后,正常关机一次,就不会自动上电了,记得加焊完后装上BIOS电池然后再启动

网友:
你说的,应该 是虚焊,,  你可以查一下,是哪先掉电,,,暗屏后或哪个电压没转出来

网友:
加焊不行就把换一个桥

网友:
我这里的板子装电池不启动,但是每次启动就掉电。内存刚刚过,CPU 旁边一个电感不是多少的电压,没有出路
另外一个电感有CPU 电压的。偶尔正常,难道桥就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我的机器总算好了。,告诉你们下  CPU 坏了,靠,现在INTEL 的CPU 也不行了啊
搞死人了

网友:
电压不全啊

网友:
先量下电感,  是不是哪个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