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一闪就灭经查为变压器故障

楼主(2014-06-12):
联想14寸液晶显示器上的升压变压器型号为:6131022300P   LSE 06178H可以用HP L1706 6131022300P LSE 05K97H代换吗?哪位大虾给说下,或者是用其它哪个能代换?谢谢了!!!

网友:
变压器没代换过,代换过高压包,变压器坏了,还不如换板

网友:

变压器如图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不就行了

网友A:
显示器是我自己的想省点钱,不改板了想直接换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是我自己的想省点钱,不改板了想直接换个元件。

拆下来看看引脚和绕组,大概一样就换呗!没事儿的~!

网友:
还是改高压条吧

网友:
6楼说的对  看下引脚和绕组

网友:
这种经常换。 引脚对上就行。

网友:
看着差不多的都能换吧

网友:
一般都 可以换主要是引脚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