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4-06-12):
一台4738G,进系统后关机就变成重启,用U盘进PE也是一样的,在CMOS里按开关能关机。放过电,刷过BIOS,换过EC,统统不行,会不会是HM55坏了呢?

网友:
加焊H55!~应该可以!~

网友:
电压正常么

网友:
hm55  我觉得假焊都不怎么行  还是换稳定  应该是hm55的问题

网友:
HM55出问题出的很多

网友:
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你的问题应该是这个部份.你可以量一下EC的SLP_S5# 是否有拉低.这一条线是从ICH过来的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多谢七楼,网卡破了一个洞

网友:
声卡,网卡也有可能,上次修一台这故障就是声卡坏

网友:
查EC的一些控制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