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M时钟,100M时钟,阻止电压判断?

楼主(2014-06-12):
致铭主板,双桥,点不亮,bios刷过,测量pci a15  3.3v    b16   1.6v,ide 一脚3.3正常,测pci-e显卡插槽33M时钟没电压a13  0.2v。 a14,0.71v    看着应该不正常吧,打了下阻止 都是42欧,(33M时钟对地阻止应该不会这么低吧?)  时钟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假如有问题pci b16就不会有电压?看我分析的对吗?  谢谢回答。

网友:
独立显卡插上电压还是这样。我测量别的主板33M时钟 a13 a14电压都在0.4v左右。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对看看时钟芯片波形是否正常,没有的话直接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