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人,有个打印机的管 D2394坏了

楼主(2014-06-12):
用电源里的 60N03P可以代换吗?
打印机

网友:
2SD2394的 参数是:NPN、 60V、 3A、 25W 。代换型号是:KSD1406、 2SC3852 。但旧电源里没有这种,有人知道吗?

网友:
查一下两的资料不就知道可以不可以代换了吗?

网友:
今天新到了2SD2394,买了3个回来,换上,打印机终于OK了.

网友:
没有代换过。

网友:
我这也有个 高压板上三极管 应该是升压用的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