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不过内存,不是通病!!

楼主(2014-06-12):
通病内存断线不用说。此板以前修过
现再故障内存电压只有1.0V
测反馈脚和一个叫3321A的小小IC链接。去掉发现板子可以点亮,又把它安回去。主板OK!!
高手请教。。这是什么东西?
维修结束。
能给分么??
通病

网友:
不明白啥 意思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难道内存供电芯片开焊

网友:
这芯片接触不良吧。。。

网友:
估计ishi内存负责供电芯片

网友:
看你这样拆了又装,估计是空焊了。。。。。